ACER AL1711 电源板故障

楼主(2013-11-06):
ACER AL1711 无显示,高压板2电容鼓包,更换之,无效,发现一个标注为R1的电阻烧焦,看不出多大阻值,求有板子的或者熟悉此电路的,告知下阻值,谢谢(这个是12V经电阻接到高压芯片【0Z9RRAG 0417A1 40427831]的6脚。
芯片

网友:
目测高压芯片已挂
电源部分有输出的话 直接改板 墨迹毛..........

网友:
是高压板的供电限流电阻吧,如果是,用0欧电阻代就可以了,注意既然限流电阻烧了,肯定有一只高压MOS管击穿了,要一并换了!

网友:
应该不是高压限流电阻,哪个标注为F1(3A 125V)直奔鼓包电容的小家伙好的很,这个我刚才说错了,是12V经过一个470欧的电阻分压再经R1到控制芯片6脚的。

网友:
直接接个高压板么好了嘛,高压板现在也便宜吧

网友:
只是想修修看,也许就是一个小电阻的问题,几乎不计成本,何必大动干戈改板。只是想从高人哪里得到经验和指点,只奈何这电路图找不到,无从下手却又不敢乱试

网友:
电容鼓包,高压模块坏,推动管坏直接改条子,要不就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