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r26 无待机求助

楼主(2013-11-06):
sony sr26 无待机 按开关没反应 测得24751 5脚电压0.34 ,应该是上边俩个电阻坏了 但是我换了号多都是不行,电压不是高就是低  ,得上多少的呢?他正常的电压应该在2.4---3.1之间

网友:
这个是电源管理芯片还有电路图 他是隔离保护么 本人是菜鸟 真的是看不懂啊

ADAPTER电压会经过二极管发到芯片的主供电引脚PVCC。也会通过电阻分压R1和R2发送到ACDET引脚,这个引脚是于监测交流适配器输入。PVCC和ACDET同MAX系列的DCIN和ACIN的意义一样。只当这个引脚高于2.4V,才能指示适配器电源的正常接入。当ACDET输入电压高于ACOV电压0.6V时将禁止充电。当ACDET高于3.1V,ACOV不锁存也会禁止充电,只需要ACDET电压低于3.1V又可以恢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