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750暗屏特殊故障一类列

楼主(2013-11-06):
    今天修到一台宏基3750开机暗屏,觉得就是屏坏了,通常这样的问题就是屏的问题吗,而且这款还是LED13.3的屏,好了拆机换屏,问题来了换了还是一样,只好测电压了 ,找了好久这款的图纸都没有找到 ,论坛也没有,想到这款的屏是常见的,于是在网上搜了下果然找了 看了下 开始要测电压了,插上外接电源奇怪了有出现有显示了就是暗了一点 不过还可以看到,晕死 。测电压发现38-40脚是19V供电只有8V左右 拔掉电源3V左右,问题找到屏供电电压不足,灯管没有足够的电压,断电测主板和屏上38-40脚连的脚位发现主板的19V是1.-3.只脚再跑到反面的一个小电阻(两个稍大点的电容旁)再到19上,换上一个5欧的电阻,开机搞定。(有的朋友找不到那个电阻可以从19V接个小电阻飞线也可以哦,个人偷懒的方法呵呵) 写的不好大家多少包涵。

网友:
不明白你想做什么?没有19V供电,是电阻坏了还是?

网友:
应该是电阻坏了,阻值变大,拉低的电压,是不是这个意思???拉个19V过来不就得了。。。屏要电@@要电

网友:
呵呵,这样的问题还是经常遇到的吧

网友:
电阻阻值变大 , 后面输出电压变低。   老式LCD 的19V电压很容易坏的 , 但是LED的就不多见了哦。

网友:
学习一下,希望能有用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遇到的都是屏、灯管、屏线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