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主板上查到一个CPU供电上的2518N上管子坏了用H6N03LA可以不

楼主(2013-11-06):
我这主板上查到一个CPU供电上的2518N上管子坏了用H6N03LA可以不

网友:
主板一般CPU供电的的都是使用N管。你从旧板CPU供电处拆来更换就行,拆ASUS主板时注意不要拆到LD1010D 和LD1014D就行,你上面这个能更换的。

网友:
坏的板上随便拆些CPU供电MOS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