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驱动板988 2525LV1.4自动关机

楼主(2013-11-06):
接修一台22寸现代Z228HW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是看机不到一分钟就自动停机,再按开机也可以开,开不到一分钟又停,电源板电压正常,而且换电源板试过,故障依旧。现在怀疑是程序有问题,望师傅们帮忙,发个数据我试试也行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先排除按键。这板子写了数据估计也不行。实在不行换板子吧。这板子淘宝才17块。

网友:
那个晶振不良也能引起的 CPU的三要数都正常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