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4-B042TU 带SSD win8改装win7

楼主(2013-11-06):
求救系统大神啦。如题WIN8改装WIN7

有装过这种机型的大神没有,求指教。

网友:
求具体步骤操作方法上面设置过的就不要提啦来点建设性的。

网友:
在BIOS里把模式改成相容模式在安装WIN7不然肯定装不起来的

网友:
要在BIOS里面开起个东西   你把BIOS改成中文就知到了

网友:
HP BIOS里面有一个相容模式启动,就可以用U盘启动,可以装系统,开机按了F9后可能要等一下才能到启动选项那里……

网友:
恩!前几天我也遇到过呢!很麻烦滴!你先把BIOS改成中文呢!就是改LANGUAGE字母呢!

网友:
可以根据我下面所说的方法进行安装

预装win8的电脑改win7在bios中的设置(thinkpad_s430).zip

网友:
在bios里好像该一个东西就好了。

网友:
uefi关闭,或者开启传统bios支持

网友:
把uefi改为传统模式,快速启动去掉。

网友(2016-05-07):
9006 + enter,是让你输入9006再按回车,来变更更改。按完就OK了

网友(2016-08-07):
上次遇到同样的问题,输入9066+enter来改变接口模式,然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