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本电路三个问题

楼主(2013-11-06):
俩个本   就不上图了  型号上来   1   ACER4736    2 ACER3270(老本,自己的,拿来研究)

情况:第2个本ACER3270  我自己操作失误,把EC烧了,体形比较大的winbond87541(87541从芯片商得知有三个型号,害我都买了,原来这机器 就用win的EC,另外俩个EC上写的标志不一样)

换过EC后又发现没有3V 5V  (8734A芯片,上电直接产生3V5V的)  电感翘起前后极正常,无短路,芯片所需要条件正常,百思不得姐(解)!!!  换,一连换了5个,SB了,最终确定芯片是好的。为什么不出3V5V呢,重新找资料,从资料里得知道,如果BEST(自举升压电路) 任何一个元件出错都会至芯片不工作,然后,查,换了下5V的升压耦合电容 (原参数:0.1u_16V用0.1u_10V代换成功了,还以为上了后电容会爆呢)

换好后依然没有放大信号(DH3 DH5引脚)波形(我有示波器)、想着电感 翘起会产生放大信号的,从以前一个贴子想起,电感虚焊,芯片也不会工作。。。。 把翘起的电感 恢复,OK 电路正常了,上电  机器亮了。 问下,为什么电感翘起后,就没了上管放大信号呢(DH3 DH5引脚给上管的控制导通信号)??

情况:第1个本ACER 4736   这个我现在也想不通。现像,上电开机,电流0.2-0.3,一看就是CPU没电,欠压。拆机,发现CPU电感没电,去CPU后 电感阻值正常,查芯片条件ISL6262条件满足,不出放大信号,换芯片,连换俩个问题依旧。不是芯片问题。。。电路也查不出个所以然。。。但是,把电感后极的,在CPU座反面的 NEC超级电容拆了换成普通的4个钽电容,好了,电感有电了,机器 亮了。不明白,后边滤波的NEC超级电容 怎么会导致芯片不工作,电感没电。。。 和所学的理论难以结合

在此,谢谢您耐心看完,由于我是菜鸟新手,啰啰嗦嗦,希望高手们能 细细讲解下。。。谢谢!!

在此上个老师们发布的教程

网友:
看到师父换过,说是那个大电容坏了

网友:
但是你知道原理么?为什么滤波的 大电容不良会导致 芯片完全不工作么? 后极也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