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显卡维修的一点经验

楼主(2013-11-06):
大家好!
最近看到网上有好多发测显卡花屏的软件,下面好多回复说正需用,但我要说的是,不论A卡的还是N卡的测试软件都是很专业而且要有相当丰富的经验才能据此判断的,而测试的结果大多数不能准确指向根本,基于这种种原因我说一下我的维修经验,主要说一下显卡在掉件的情况下维修,(一些小件,小电容,小电阻之类的)供大家参考:
1,显卡检测不到或开机不显图像的维修:最好先准备一个测电压的工具,自己做一个, 这个东西可以方便的测出显卡的各个供电,不用往板子上接了,一面接电源20P供电,一面接显卡供电端,制作方法很简单,自己在网上百度一下。
主要两个测量点,一个是GPU核心电压,1V-1.5V左右,一个是显存工作电压,需要说明的是显存不论几代应该都用2.0V左右的电压,显存需要的电压是从这个电压分压过来的,后面会讲到。一般中高端显卡无核心电压是不会有显存电压的,当然也有例外,如昂达9800GT。
当核心电压、显存电压都有的情况下就要看显卡的工作条件了,接到集显的主板上,开机,当不显示的时候把显示器接到集显上看,如果显示,说明没检到显卡,如果接到集显上仍然不显示,说明主板检到独显,只是没工作,或工作不正常,这是好事,有示波器打一下显卡的27的晶振,看看起振没有,没有示波器测一下晶振电压,(晶振坏的可能性很小,修了这么多就一个晶振坏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犯错的就是不检查藕合电容,新手一定要注意,
这个电容是成对的,共16对,不可用普通电容代替,缺少之后显卡会工作在非16X下,这样有的主板就点不亮了。这里强调一下可以打这16对电容的对地阻值看是不是GPU短路或空焊,阻值大小和GPU有关,但16对的阻值应该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考虑GPU,对地阻值为0的话GPU挂了,无穷大有可能是空焊。
2,显卡能点亮,但花屏:如果进系统之后花,这就分GPU问题和显存问题了,这时就要用软件测试了,不过这里有好多都得靠经验,比如当主板工作一段时间,GPU很热后才花,那基本就是GPU的问题,加焊,解决散热,如果一开3D渲染就花,显存是有可能有问题的,换显存时最好换同品牌同型号的,同型号不同品牌可能会因为时序的问题花屏。不过最近我才发现同品牌64M32位的可以代换32M32位的显存,之前没试过。还有一个是新手容易犯错的是7805管,这个管是供VGA供电的管,12V稳压到5V,如果这个管坏接VGA是不会亮的,低端显卡的74门电路芯片也是容易坏的,新手要注意。
再说另一种花屏,开机就花,这个就不好弄了,这时我就说我刚修好的是因为掉件引起的例子吧:
一个耕升96,一个昂达4850,都是同行送修的,开机就花屏,他干过GPU,96那块显卡还换过一个显存,和我修之前和修之后花屏效果一模一样,没变化。仔细观察后发现都有掉件,问是客户是个人还是网吧,说网吧闲置,问注意没注意掉件,说看到了,但觉得不是大问题,维修过程,先说96:接供电之后测掉件的地方,正是显存的供电分压的地方,SR65标注,有1.95V,无1.5V。其原理是这样的,显卡提供2.0V供电给显存,但是DDR3的显存,所以供电应该是1.5V,用两个电阻串接,一个接地,另一个分压出1.5V,从料板上找到一样的板型的主板,盈通G96,拆下一个分压电阻,装上,测电压1.5V出来了,测试正常,修复。
另一个是A卡,这个卡大家要注意,A卡的显存供电分区,不同区的供电的提供方式是不同的,有的是和N卡一样,在显存后面用分压电阻提供电压,有的是直接由GPU分压提供电压的,这个正是GPU分压的,因为电阻体积太小,没法拆一下测量,只能把那个好的也拆下来,补一对上去,测量电压正常,上机测试正常,修复。(这个没标注,自己可以对照)
3,因BIOS引起的各种故障,现在好多显卡可以自由的让玩家超频,所以BIOS起的故障相对多了一些,有些显卡板子上的贴标是影驰,用鲁大娘一看居然是华硕的,这样的显卡引起的花屏、死机什么的就不难理解了,还有一些是要纯靠经验的,比如三星的DDR3代显存,花屏的话首先就要看是不是这个显存,如果是,也不要修了,512M的一般都8颗,都换,成本和精力都太大。
最后要说的是,我也是一个新手,搞维修一年左右,但给一些绝对新手一些提示,一定要心细,前一阵子一个同行送修一个本子,屏幕进水,开机无背光,他直接换屏,故障仍旧,拿过来测LCD-VDD电压无,用放大镜看一个保险穿了,直接拖锡连接,把以前旧屏装上,正常。心细可以少走弯路,可以提高效率,可以增加修复的成功率,可以多挣钱。
谢谢大家看完,给加点分!

谢谢无私分享! 显卡维修做的不多,因为低端卡我都叫客户直接换新。维修的成功率太低,因为基本都是加焊GPU,几个月基本就打回原形!

网友:
显卡很少修啊,不好修

网友:
你讲的理论太多了,大多新手看着就像在看天书,多发点图解少发点字,大致表示一下就好了,我全部看完了也没看懂。我直接就上手,没学过理论。现在大致都会了。比看书学的快的多。

网友:
显卡修的少,加强修显卡的水准

网友:
做维修就是要心细,楼主的精神可嘉。。不过各地方的市场不一样,我们这里就没有看见什么人修显卡的,中高端的很少,一年碰不了几个,所以显卡一直没有搞,,,,

网友:
楼主讲的都是精要真心学习了不少

网友:
我们这显卡修的也算可以吧,不过大部分都是换电容拉 换风扇  加焊主芯片 或者换两个供电管就OK了

网友:
这个还可以了。就是没有带电路图,要不就更好了。

网友:
原来那个接口是饼哥发明的啊.上课的时候.我记得见饼哥用过.现在我想弄.还没研究.哈哈.都是直接上板.然后启动慢慢量.不过话说回来了.修过的这些块.都是加焊GPU. 有些块供电正常不亮的.BGA不好使的.都直接当料板了

网友:
对了..当年在课堂上看饼哥现场修理学员拿来的显卡.太NB了.两分钟一块.百发百中.那些从外面10块收来的显卡几下就好了.我这个羡慕.嫉妒.恨啊.9800GT啊..十块钱..嘿嘿.不过我现在也攒好几块了.却感觉这卡没那么强大了.
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我修理显卡水平远不如你.你的贴子我收藏了.回头对着显卡慢慢研究.希望楼主能发些更详细的.大家一起提高.祝楼主天天开心.

网友:
写的很好,这是实战经验。

网友:
佩服楼主,一年有这样的功力,难得啊,看来我也要努力学习了

网友:
这得要学习一下

网友:
接供电之后测掉件的地方

网友:
写得太好了,新手学习中,收藏了,感谢发帖,希望老鸟们多发贴。

网友:
学以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