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了,联想V470蓝屏 装不上系统!!!高手请进!!!

楼主(2013-11-06):
联想V470  I5 集成显卡,蓝屏 装不上系统:
XP ,WIN7的GHOST版,安装原版都试过了,安装程序刚开始就蓝屏,而且用光盘WINPE启动中也不定时的蓝屏,也改过硬盘模式,换过内存,硬盘等都一样不行。现在怀疑是不是 CPU或主板BIOS之类的问题了。有哪位朋友遇到过指点一下吧?

网友:
既然怀疑了就先换个CPU试试,换其他版本系统装下。

网友:
换了好几个系统版本了,手上没有相配的CPU,好不容易找了一个也是别的正常机子上的I5的,但点不亮,可能是不支持吧。

网友:
多换几个版本系统试下   换CPU 啊 多换下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没遇到过 ,,

网友:
最后还是换了CPU好了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B470。进系统蓝屏,换CPU就好了。B470跟V470的板子是一样的,建议先换个CPU试下

网友:
联想的机子这毛病多,经常遇见装系统卡在光标处,引导,盘符什么的都做了,模式也改了,多装几次就好了,很晕啊

网友:
装纯净板看看

网友:
还没遇见过

网友:
之前遇到过 换纯净板就好了   不行就刷bios试试

网友:
果断更换CPU。

网友:
我手里有一个这样的机器,不过我的是独显的。也是啥都换过了,还是不行。谁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真奇葩。,呵呵 ,LZ运气真好啊,,

网友:
显卡虚汗了

网友:
呵呵、这种CPU问题的开还是很少碰到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换U好的

网友:
蓝屏代码是多少CPU坏了的话蓝屏代码应该是0X000009C

网友:
插另外一个内存槽试试

网友:
装系统不装所有驱动试下

网友:
原来是U的问题呀~!

网友:
CPU的可能比较小

网友:
我最后也是换cpu好的

网友:
这个机器有这种问题,一般就是先换下CPU,在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裸板装系统试试    不行就装系统时不要装驱动   看看还蓝屏不

网友:
换CPU试下,有遇到过CPU挡机的。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E420情况跟你的一样 只是每次都能正常进到PE,装系统一直蓝屏 硬盘 内存 换了 BIOS刷了 最后换CPU好的

网友:
没遇到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