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知道这机器的电源芯片的型号, 瀚视奇HW173A HSG1044 电源板 ILPI-045 491071

楼主(2013-11-06):
知道请告之,不胜感激。

网友:
应该是   TOP246YN

网友:
是不是炸飞了?

网友A:
是TOP246Y,刚好手头有这块板,看了一下

网友:
用迅维的电源模块代吧,这个就是用在这里,炸了看不清型号.

网友:
这个叫厚膜~~`支持5楼!!

网友:
厚膜~~`支持5楼!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TOP246Y,刚好手头有这块板,看了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电源排线旁边的散热片贴着的多脚芯片应该就是

网友:
支持5l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可以用电源后模块改吧!

网友:
这我之前好像看过是203A的一个供电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