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5转换电压异常引起的开机不显

楼主(2013-11-06):
型号:CQ35
版号:LA-4732P
故障现象:上电开机不显,大写灯闪烁
新手修机半年,有地方不对的还请大神们指导。
拿到机器上电,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A,观测正常。尝试上电,无触发,观测电源检测灯不亮,麻烦事来了,只能用原装适配器加电,无法观测电流跳变。原装适配器加电能触发,不显,灯闪。拆机,拆出来如下:
观测无任何维修过的痕迹以及烧焦的痕迹,板子还挺洁净,无进水,因为观测不到电流,只能从最基本的查起了。照例各大电感对地值,检测正常,既然无短路现象,本着试试的态度,刷bios。找遍了各大基地,只找到DV3bios,版号一样,但不知道能不能通用,刷上去,可调电源能用了,触发电流只能上到0.2A,看着就不对啊,这么低的电流肯定有电压没出来,加上怀疑bios不通用,再把原机bios刷上,用原装适配器上电裸板测电压。问题出来了,CPU供电没有。 找来图纸ISL6266,只能对着图纸一步一步测量芯片工作条件了。供电,开启,时钟开启都正常+3VS也正常,测量到PVCC +5VS只有3.98V,故障点开始浮现,继续测量VDD脚,+5VS依然只有3.98V 于是直接找+5VS来源,是由+5VALW转换而来: 测场管一端有5.1V,另一端只有3.98V,想想有几种情况,1是场管不良,2是后级拉低(无短路可能性小),3是控制电压不足使场管完全开启。测4脚,只有5.2V。测R2231端有19V,证明是过电阻后异常。刚好Q34另一半是+3VS转换,测控制极为18.5V,进一步确定是由于控制极电压异常引起。于是短接R223,这时悲剧来了,Q34直接冒烟了,汗水都出来了。 一量直接短路了,再看了下电路图,直接去掉,不短了。再上电,控制极还是5.2V,直接把R223换掉,上电第一次+5VS慢慢出来了,感觉有点不正常,电压是慢慢的上,看了下电路,有个C65,干脆把这也换掉,上电正常亮机,再把Q34补上,再次上电正常。 手机像素问题,各位将就着看看吧,并随帖附上bios,方便各位。 cq35 la4732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