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变压器次级绕组过来12v的二极管坏了

楼主(2013-11-06):
电源板变压器次级绕组过来12v的二极管坏了,换了别的板子上的12v的二极管,电压升到22v,另一个5v的次级绕组过来的二极管的电压原来的5v升到8v,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
光耦1脚供电电容换掉

网友:
电源板上还有坏元件没有找到,继续查吧

网友:
输出电压过高一是反馈电路光耦及电阻,二是芯片本身坏。

网友:
pwm芯片已经换过了,不行, 那一楼说的光耦一脚的电容会引起这现象吗,

网友:
是不是没换对哟

网友:
电压不正常就差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