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0D 进系统10分钟左右掉电求解

楼主(2013-11-06):
ASUS A40D 版号是K42DR AMD   进系统不到10分钟掉电 掉电后待机0.20左右 网卡芯片有点发烫  在系统里面网卡打不上驱动  网卡   IO  南桥  换过 BIOS也刷过问题依旧   不进系统也会掉电  我自己估计是哪里个地方短路但是没找到   请求各位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散热方面的问题,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看看网卡供电方面有问题没。。。。。。。

网友:
散热 网卡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
有哪位大哥遇到这个问题的吗?   给点思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