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l m5010主板报警8声什么故障啊

楼主(2013-11-06):
求助 dell m5010主板报警8声什么故障啊

网友:
外接看屏亮吗,8声多数是没检测到本机液晶屏。

网友A:
北桥。。换北桥稳定点

网友:
内存报警,干北桥,不好你找我,昨天刚干过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点评):
这台机子的主板型号是09909-1DG15 MB CPU是INTEL i5-480m 好像说amd的才容易北桥坏

网友:
北桥不是7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换北桥稳定点

这台机子的主板型号是09909-1DG15 MB  CPU是INTEL i5-480m

好像说amd的才容易北桥坏

网友:
    北桥容易坏哦

网友:
显卡或北桥居多二。

网友:
做北桥吧!!!!!!!

网友:
这款机器不插屏线会报警

网友:
我的也和你的状况差不多.不过我是响7声.好多都说北桥或者显卡...哎.我现在也纠结这个问题啊

网友:
8声报警要好多种情况 没捡到屏 北桥 好像还有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