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可调电源换电位器了,妈妈总算不再担心我会烧坏东西了

楼主(2013-11-06):
     用了两年的安泰信可调电源最近不稳定了,拆了换电位器吧。国产的碳膜电位器太垃圾了,电压几伏的跳动啊,搞得我的心尖都在颤

据说是进口的碳膜电位器。

最常用的电压粗调换成线绕的,虽说是进口碳膜的还是不放心。多圈线绕,连微调都省了

一点不带跳动的!

看看原装的垃圾,碳膜都磨损了!各位看官,打赏一下吧!找点电位器的损失

网友A:
楼主电位器哪里买的,我的也不出现跳变,没找到质量好的

网友:
那个很不错了怎么不放心

网友:
不错,我也和楼主一样,回去也这样试一下

网友:
呵呵呵小跳没事的

网友:
我买的新的也跳动

网友:
我使用的台湾的。。便宜好用。

网友:
我都并了一个电阻,让可调电源最大调到20v,上次就是因为可调电阻的问题,电压忽然上到30多v 笔记本立马冒烟。我滴亲娘呀  我都怕了。

网友:
楼主技术牛啊,可调电源都可以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位器哪里买的,我的也不出现跳变,没找到质量好的

某宝,很多的

网友B:
线是咋接的额,能给说下吗,

网友:
楼主买的电位器,看着质量还蛮不错的,没用安泰信,一直用怡展,老烧管子,坏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是咋接的额,能给说下吗,

就按原来电位器的接法,飞线就行了

网友:
我们店里的也是跟楼主一样的,买了两台新的有一台一直在售后,太它妈垃圾了

网友:
方便发个连接不

网友(2015-05-14):
这是可调电源的通病,我店里都换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