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嘉P43-ES3G.内存不过维修思路

楼主(2013-11-06):
开机内存跑C1不过 之后几秒钟后重启一直重复几次停在C1
内存供电 内存负载供电 内存主供电 内存238脚供电都有
求思路哪里问题

网友:
刷BIOS  要不就是南桥有问,这个南桥很容易坏的

网友:
如果你是没有过C1 反复重启的话   建议你换下IO试试吧

网友:
谢谢大家 刷了BIOS故障解决

网友:
刷BIOS,加焊北桥。

网友:
大家都很给力呀

网友:
所有电压正常先BIOS再做北桥。

网友:
刷bios估计会好了,刷好过不过内存的机器

网友:
时钟,AD线还没查呢。

网友:
第一步查三代内存重要引脚,VREF基准电压1脚0.7V,在查系统管理总线电压118和238脚电压3.3V,还有帧信号236脚3.3V最后查时钟电压63.64.184.185电压0.75V还有复位168脚1.5V.不行就刷BIOS

网友:
技嘉P43-ES3G这个南桥容易空焊呀。
这个句话不赖。
第一步查三代内存重要引脚,VREF基准电压1脚0.7V,在查系统管理总线电压118和238脚电压3.3V,还有帧信号236脚3.3V最后查时钟电压63.64.184.185电压0.75V还有复位168脚1.5V.不行就刷BIOS

网友:
为什么我刷了N个bios  还是挡在C1处  上不上内存都是跑C1 蛋疼啊  求给个思路!!

网友:
刷bios或加焊北桥

网友:
插槽看下有问题没得哦

网友:
如果检查过内存工作条件是满足的话就转移目标去PCI-E 16X看看吧!
如果初始化PCI-E 16X失败就不能启动SMBUS,所以也会C1!

网友(2014-10-07):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档C1,换了时钟,还是一样的,放在那没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