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60P用半小时左右掉电

楼主(2013-11-06):
温度都很正常 用压力测试最高70度  开机后不管他一样也会掉  估计每次都在20~30分钟  很没头绪  求高手给个方案

网友:
是不是温度高,排除没有!

网友:
绝不是温度问题  排除温度

网友:
这种很不好搞得  好像硬件有问题 忘了 显卡之类的吧

网友:
看风扇有没有转,没有改常转,考虑bios或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