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 +VPCIE 信号短路

楼主(2013-11-06):
请教一下 HP 511 机器  拿来时是无显示, 用风枪加热后有显示,报价,但是上完BGA 后,郁闷,掉电了,裸板到0.91就掉电,测量发现L550阻值偏低,但是测量上下管没有问题,拆掉U7015 还是短,断开PAD2009 ,发现是+VCPIE这断短路,但是查了电路这个是显卡 ,难道显卡给我做坏了,拆掉显卡后,还是短,没有思路的了,求解!谢谢!

网友:
+VPCIE 信号是做什么信号的?

网友:
有点看不懂。

网友:
我能告诉你PAD2009是接地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