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法拉利 FERRARI ONE 200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3-11-06):
这个机器是AMD的 216-0674026集显北桥 ,开机大小写灯可以切换,内屏没有任何反应,外界有信号,但是不显示任何东西,加焊,重置,换芯片都没用,没有任何效果。。。刷BIOS也没用。(BIOS可以从官网下载,下载解压可以得到2个EXE文件,运行WINDOS的那种,然后搜索C盘BIOS1.WPH这个文件,最新生成的就是,编程器刷提示超过范围不用理睬)。
最后无意中风枪绕一下南桥,亮机。。。下面自己该怎么操作怎么操作吧,我是加焊的,就不知道能挺多久。

网友:
这个北桥容易坏啊

网友:
026的通病,这机器

网友:
看题不看仔细,这不是026的问题,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