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2S无CPU供电,修好了但是图纸看不懂!

楼主(2013-11-06):
华硕G2S  CPU供电

CPU供电IC开启信号,ALL被拉低,后发现PCIE_OK3,3V。后发现Q8509无阻值。换了后板子正常开机亮了。现在我就是在搞不懂3.3V是怎么分压来的。求解啊!!!

网友A:
被其他电压上拉的吧!!

网友B:
没看懂在说啥

网友C:
三极管内部也有个电阻的,和R8528形成分压,分压查电阻,只看到图纸上有 几个电阻。。没发现3.3上拉电阻。。。  地在那里呢,分压要 有一个接地电阻啊

网友D:
正常情况是Q8509导通,使+5VO电压被拉低;从而使Q8510截止,PCIE_OK电压不被拉低。PCIE_OK这个电压一般有上拉。

网友:
云里雾里,有点弄不清头脑

网友E:
我也觉的奇怪,电阻分压要接地呀。

网友:
先顶你一下,在看看

网友:
哪里有3v啊

网友F:
   应该是上拉的, 你仔细查查。应该有个上拉电阻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内部也有个电阻的,和R8528形成分压,分压查电阻,只看到图纸上有 几个电阻。。没发现3.3上拉电阻。。 ...

Q8509 E级就是接地的,我没载好图!  是有3.3V上拉的,现在了解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其他电压上拉的吧!!

Q8509 E级就是接地的,我没载好图!  是有3.3V上拉的,现在了解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情况是Q8509导通,使+5VO电压被拉低;从而使Q8510截止,PCIE_OK电压不被拉低。PCIE_OK这个电压一般有上 ...

Q8509 E级就是接地的,我没载好图!  是有3.3V上拉的,现在了解了。谢谢!!

网友:
有3.3V上拉,我没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在说啥

本来想上传个图纸的上传不了。你看下这上电顺序。就会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上拉的, 你仔细查查。应该有个上拉电阻才对

我看了图纸是有个3。3V上拉,粗心大意没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的奇怪,电阻分压要接地呀。

Q8509 E极下面就是地了   图没搞好!

网友G:
应该其它地方有上拉,或是某个芯片输出高电平,这个地方只是起到拉低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其它地方有上拉,或是某个芯片输出高电平,这个地方只是起到拉低的作用

是有个3.3V上拉。

网友:
看到图纸头疼啊。。。一帮都是自己摸索,哎,要是不怕图纸就好了

网友H:
应该有个上拉电阻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有个上拉电阻才对
是有一个3.3V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