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表的有哪几种用法?求助啊、、

楼主(2013-11-06):
我想知道电流表怎么看电流?请各位大神指教。。
求助

网友:
一家之言,不一定正确。一是电流表选择量程串连在电路中可以测量电流,测量 的电流不能超过相应原量程;二是电流表并连电阻后测量相应的负载可以当电压表用,但要经过计量确定测量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