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型号是:LW98 我搞不定了啊

楼主(2013-11-06):
TCL 型号是:LW98的液晶显示器  开机亮一下就暗下去了。 电源板我买了新了也不行  刚安装进去好了30分钟左右 现在就是开机亮一下就暗下去了  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驱动板没有换新的了  不知道原因在哪里?我的师傅刚开始讲是电源板 上的高压包坏了  所以买了新的一样的电源板也不行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屏灯管坏了,换LED灯条亮度很好的

网友:
测量一下背光控制脚电压是否为高电平,否则检查主板,如有正常高电压什么是高压保护了,更换过高压板还是一样应该是灯管不良了,

网友A:
既然板子换过了,就应该考虑灯管了,建议楼主测试下灯管,也可以将板子灯管相关保护先去除,仔细观察屏幕亮度是否均匀,是否存在嗤嗤的声音。

网友:
怎么测量的啊?我真的不是很懂  现在可以说是菜鸟级的

补充内容 (2013-11-7 11:38):
高平流要怎么测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板子换过了,就应该考虑灯管了,建议楼主测试下灯管,也可以将板子灯管相关保护先去除,仔细观察屏幕亮 ...

是啊!高压板整块都换了 还是一样的,我就是晕啊!灯管要怎么去测试啊?O(∩_∩)O谢谢

补充内容 (2013-11-7 13:05):
貌似是高压不行啊!我加了一块外置高压条 好像可以了,不知道可以用多久。就不知道了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有灯管测试仪的。
如果您没有这个,那么就只能先给高压去保护,然后通过观察亮度来确定是上灯管还是下灯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灯管测试仪的。
如果您没有这个,那么就只能先给高压去保护,然后通过观察亮度来确定是上灯管还是下灯管 ...

我用了那个检练灯管亮不亮的那个  电压10V这样通电有每根灯管通电10分钟左右  发现没有什么异常  会不会是驱动板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灯管测试仪的。
如果您没有这个,那么就只能先给高压去保护,然后通过观察亮度来确定是上灯管还是下灯管 ...

我换好屏试 也一样 闪一下就暗下去了  灯管应该不是的吧!那个电源板发回来用了30分钟  30分钟后就不亮了,之后就是亮一下就不亮了

网友A:
可是驱动板您不是已换新了么?  那就得仔细查了,看下灯管灭后各供电正常不?根据驱动芯片查下去保护方法,去掉保护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驱动板您不是已换新了么?  那就得仔细查了,看下灯管灭后各供电正常不?根据驱动芯片查下去保护方法, ...

我没有换驱动板,换的是电源板。好像是高压那个不行。现在我在外加了一块外置高压块,现在可以了。正在试机测试中

网友:
那就查高压驱动板呗,最好用示波器看下供电是否纹波大,如果没有,请直接代换电容试试。

网友:
换换灯管试试

网友:
是什么芯片?直接去保护试试

网友:
在检查灯管时不需要换驱动板,直接将一体板上的+5V接到ONOFF信号上,就可以长时间让高压板工作以检查灯管的好坏。既然你换了全新的一体板,可以这样测一下灯管,估计灯管的可能性大。

网友:
先把升压板的保护去了,观察屏幕,看是哪个灯管坏,然后就是换灯管了,简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