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241V显示器开机一闪就黑,求大家帮忙分析

楼主(2013-11-06):
   今接到24寸AOC 2241v 液晶显示器,故障为:开机一闪就黑,初步认为高压板和灯管。拆机后检查:电源主板无异常电容,此显示器为两根灯管的显示器,用单灯高压板分别测试灯管十分钟均正常,排除灯管问题,用单灯高压板接一根灯管接信号测试显示器,显示正常,排除驱动板和面板按键问题,但是后来换了一样的电源板,故障还是一样,用电源板外接其它两根19寸灯管,灯管也常亮,现在不知该显示器哪里有问题,清大家指教!!!

网友:
hgr hf gf jjf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周旋 -2 严禁灌水

网友:
因为你的那个高压条不带保护

网友:
还应是灯管

网友:
坐等真相!!!!!!!!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A:
问题已解决,两根灯管插高压板的位置互换插,显示器就工作正常,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灯光老化了,换吧,返修几率高

网友:
我现在手中有5台跟楼主说的一样  我都改了高压板就暗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解决,两根灯管插高压板的位置互换插,显示器就工作正常,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应该还是灯管有问题或者之前接触不好

网友:
灯管老化,可能用不久

网友:
可能还是灯管老化的成分比较多,三年了保不齐

网友:
屏灯的问题  你想客户不找你的话  最好换一下

网友:
测灯管时候电流有没有变动

网友:
互换就可以?好奇怪的问题

网友:
灯管老化!因为灯管在不同的环境中老化的程度不一样!检查灯管把!

网友(2014-11-14):
如果故障不久还会出现那就是灯管老化,,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调换灯管插着就不会灭,,,我也遇到过好几台这样的显示器了。。。。

网友:
先把灯管换了把

网友:
塑料灯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解决,两根灯管插高压板的位置互换插,显示器就工作正常,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还是打开看下吧,怕返修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