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32液晶显示器上电无反应

楼主(2013-11-06):
自用的长城M932显示器突然上电无反应了,电源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也没有任何反应。自己拆开量了一下电源板,+5V正常,+12V也正常。驱动板加电有19mA电流,按键操作电流无波动。测量稳压IC,3.3V和1.8V均正常,驱动板输出给电源板的ON/OFF信号一直为0V,亮度信号一直为5V。请问这是不是MCU坏了(TSUM1PLR-LF)?如何区分是IC烧了还固件坏了?多谢!

网友:
顶顶顶顶顶楼下继续

网友:
高压板外接灯管试一下,看可不可以点亮

网友(点评):
你 啥子技术哟 ,指示灯都不亮,换外接灯管 ,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