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进桌面死机装系统死机

楼主(2013-11-06):
联想SL400进桌面死机装系统死机已排除硬盘系统散热还会有什么原因是集显

网友:
内存,cpu,排除了吗?

网友:
  不安装光驱试试

网友:
楼主说的太笼统,是进系统桌面卡死还是掉电了啊。
看看5V那边滤波和南桥吧。

网友:
这种问题难修,进PE可以吗?不行就得看PCI设备有没有问题了。南桥虽说也会导致,但是毕竟是黑胶,没弄好,搞得不亮了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