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严重腐蚀维修一例

楼主(2013-11-06):
机型:联想G450
板号:LA-5081P
故障: 客户描述“不显示”

客户说不显示,拿到机器,外观没有什么异常,拆掉后盖,看到是独显的,去掉散热器直接用风枪吹10秒钟(由于比较忙,一般怀疑显卡问题的都这样先试一下),准备试一下,接上电,自动上电了,  电流 0.04  ---   0.5 ----   ----  1点几-----
不显示 。

开始拆机, 刚把键盘拆下,发现不妙,视乎进过水,等再把C壳拆掉后,看到了如下情况:
腐蚀了,看起来挺厉害的样子。刚好环绕着EC腐蚀了。刚才所谓的自动上电实际上是因为这里短路了。

用洗板水慢慢的把它清理干净,看起来还有救,只是EC旁边的一些小电容电阻好像都有点发黑。
EC型号:KB926QF
量EC的供电脚无短路,即插上电。待机0.01 不自动上电,量EC 9脚 67脚都有3V

按开关,电流到0.49掉电,分别在掉电前测得所有电感电压都已经产生,
CPUPG有, PCI复位没有   看来还有地方不正常啊

由于一时找不到问题,看到自己有这个KB926,换了一个  ,还是老样子。
看来还得仔细找找原因。
心想,既然腐蚀的地方只有EC这一部分,那么问题应该还是在这里。
马上有了新发现,在EC的正下方,有个Q29,已经有点发绿了

一看图纸,原来Q29是控制U55的G极的,再一看U55,有了惊人的发现,
U55竟然是3VS电压的转换管子。
进一步测量按开关后,U55的1脚3V电压没有产生,对地没有短路。
随即把D极和S极相连

再开机:电流上去了。亮了

接着看看到底什么导致3VS无输出的呢:
沿着U55的G极,来到Q29.
Q29的D极来自B+    S极接地   G极来自SUSP
差SUSP待机3.3V   触发之后变为0V    为正常
那是怎么回事呢?
再量Q29  D极,为0V

接下来的结局相信大家都猜到了: R267 坏了

交货   收钱!!

网友:
楼主!像这情况给直接报废了!省的浪费脑细胞!

网友:
嗯.进水的机器就着重修进水的位置.位置一般都在这里.如果进水位置附近有桥一类的.就要小心了.

网友:
不过不得不佩服你,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楼主运气好好,另外也很细心啊,还好没烧大件

网友:
心思缜密 技术过硬 就是不知道屁眼黑不黑  呵呵

网友:
楼主厉害呀,有种行云流水的感觉

网友:
挺仔细的,加油。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图好修点

网友:
进水像这样真算运气好的了,这几天修了几个进水本,就一个OK,真难修,比拆黑胶还难修

网友:
巧的很,今天也接到这个机器,而且也是进水机,据客户说之前经过水,后来维修后用到现在又不能用了,开机能触发到0.4几A,然后掉电至待机状态0.012 。再次触发仍然如此。拆机触发后测得U55的输出3VS只有1.5A,刚看了楼主的帖子受到启发了,明天也来测测R267的阻值怎么样。有结果来就来给大家分享分享啊

网友:
运气好才行啊。。。

网友:
谢谢分享,未触发时,Q29的G极是高电平,导通的,那么U55的G极就是低电平,3VS就不出来,但是一触发Q29的G极就是低电平了截止,这样U55的G极才是高电平,才会导通出3VS ,R267坏,会让Q29的G极一直是低电平了。

网友:
只要进水不是太严重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难修的!一般进水机两种可能,要么很容易修,要么就难修!出怪毛病

网友:
这个位置进水的话,就是断线,电阻腐蚀坏,烧不了大东西的

网友:
厉害,只是这些图纸都是从哪得到的呢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一台进水的G450   没待机   断开3V5V的跳线 测 芯片挂 换了3V5V待机芯片RT8205b 待机正常

不过电流跑到1A左右掉电  一查   有三个电阻明显已经腐蚀了 其中一个就是R267 三个都是上拉电阻  料板上随便拆了几个电子焊上去  开机  触发 一路跑码到亮机

网友:
楼主够有耐心的。。。。

网友:
楼主,腐蚀成那样都被你搞好了。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