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的本子,不认硬盘

楼主(2013-11-06):
方正R511的本子,客户放在店里很久了,不认硬盘换个南桥拿走用了几天又出问题,拿来让搞系统!不进PE!最后看出还是没认硬盘,没办法重新加焊南桥!还是不行,重新换个新南桥故障还是依旧...纠结很!大家帮想想办法啊!

补充内容 (2013-11-7 10:08):
早上过来看了下板子!上面少个4.7K电阻(R371是个TPO信号是上面意思啊?补上也没用)

网友:
查一下时钟,有没有出问题

网友:
硬盘接口两对电容先换,现就是查南桥SATA硬盘模组的供电,时钟,

网友A:
还有就是硬盘的供电也要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硬盘的供电也要查

那进PE卡死这个环节也和时钟有关系么?

网友:
看来这种情况不是南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尝试换电源接头、数据线或ide/sata接口

网友B:
到底是不进PE还是进PE卡死,卡在什么位置希望楼主能够说清楚点

网友:
清一下COMS 恢复出厂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不进PE还是进PE卡死,卡在什么位置希望楼主能够说清楚点

运行完windows PE 后间接有个蓝屏(是正常进PE那种转换的蓝屏)就卡在那了!电流也不动了!

网友B:
可能是PCI总线有短路吧,进BIOS看能不能识别到硬盘,如果能识别到硬盘就是内存或北桥问题

网友:
先查5v供电,打下耦合电容两端阻值,查下南桥各组供电,25m时钟

网友:
量硬盘数据线,有时bios也会引起不认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PCI总线有短路吧,进BIOS看能不能识别到硬盘,如果能识别到硬盘就是内存或北桥问题

不能嘛!!!

网友:
把四个偶合电容换了,查供电,接地是否正常,取下南桥测线测线路通不通,再不行就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