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CPU供电电压居然还会跳变!太神奇了!求解!

楼主(2013-11-06):
这两天修了一台LENOVO昭阳E42G INTEL 集显,开机不显!待机0.04正常!机器未进过水,也未摔过,更没发现以前有人修过

现象:当电流表的指针指到0.64左右就停下不动了!此时测量+CPU_CORE电压为0.93V左右, 很快电流又掉回到0了!
找来一块同样的好板子,开机测量发现当电流达到0.64后+CPU_ CORE电压也是0.93V左右,不过很快电流开始跳变了,跳。。跳。。跳。。,当指针突然上扬到大约1A以上后,此时+CPU_CORE电压升到1.2V!

我实在搞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这个核心供电电压会变化增大了,受什么控制的??难道是什么信号不对吗??我换了MAX 8770 GTL 后还是老样子!唉。,南北桥我都取下来重新植过珠的,BIOS也刷过,CPU,内存都换过,CPU供电上下管都换过还是不行!唉。,,想放弃了!另外MAX8770的相关引脚及外围电路和反馈电路都测量过,未发现问题啊

网友A:
这种情况不一定是 CPU供电问题  多找找其他小信号

网友:
上课不认真,这个电压是根据 CPU 工作状态由VID调整的,每一个VID组合对应一个 CPU 的电压值,当然是变化的

网友:
耶也,,不错哟!知道的还不少啊!那你知道我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不一定是 CPU供电问题  多找找其他小信号

老大,我都找了几天了!还是没查到问题啊!唉,郁闷,客户让我们必须修好!我艹!

网友A:
这样的话就只有辛苦你了  找到线路图逐个信号量测 否则寻医问药怕是搞不定  靠你自己吧 我相信你

网友B:
跳变说明有问题,很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就只有辛苦你了  找到线路图逐个信号量测 否则寻医问药怕是搞不定  靠你自己吧 我相信你

呵呵。。,你相信我!我可承受不起那么大的压力啊!不过MAX8770 GTL 相关引脚和外围电路以及反馈电路我都查过 好像没看到问题哈!而且还找来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好板子对照测量都是正常的!只剩下CPU 复位没有看了!不过不知道这个复位是在09V的时候就有了还是在1.2V以后才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跳变说明有问题,很正常吧

不知道你想说什么!一会说正常!一会又说正常!

网友C:
加焊下桥什么的

网友D:
cpu供电电压在cpu处于工作状态时,电压根据cpu负载动态调整,这个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电压在cpu处于工作状态时,电压根据cpu负载动态调整,这个正常,

啊!还有这种事啊!不过那我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这个+CPU_CORE电压不从0.94V跳变到1.2V啊!机器要跳变点亮必须要是1.2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下桥什么的

我晕!难道你没细看我的内容吗!该做的地方我都做了!

网友:
换过CP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啊!还有这种事啊!不过那我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这个+CPU_CORE电压不从0.94V跳变到1.2V啊!机器 ...

这件事搞反了,并不是跳变到1.2v才亮机,而是cpu正常工作后工作电压会跳到1.2v,这板子关键还在cpu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F:
cpu电压是有变化的,是cpu自己通过vid线控制电源ic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电压是有变化的,是cpu自己通过vid线控制电源ic

是的!不过不知道这个机器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电压是有变化的,是cpu自己通过vid线控制电源ic

是的!不过这个机器不知道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我晕!不是已经说了吗!肯定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