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问题~!!!!!

楼主(2013-11-06):
     我电脑是固态盘+机械盘配置如下
                                 CPU:   E3-1230  V2
                              主   板: 华擎B75  PRO3
                              内   存: 4G*2
                              硬   盘: 威刚64G  SSD
                                             西数1T绿盘*2
                              显   卡: 七彩虹650烈焰战神
                              机   电:  先马+超频三Q3电源
    在运行的时候会出现卡的情况,有时候桌面的快捷方式拖不到回收站里。重启下就可以。请问有没有人碰到过同样的问题!!!

    有的话,请告诉小弟一声儿…………………………

网友A:
建议把固态硬盘作为系统盘,机械硬盘作为资料盘,你这种情况与软件有关,系统分区不要过多,适当即可,建议两至三个分区

网友B:
你单独挂 固态 或者 机械的使用过吗?

网友:
我懂了 楼主是来晒配置的!

网友:
没有晒配置的想法,而是想解决这个问题,昨天去外面干活儿了,没顾上上网。。。。所以没有看到你们的回复,现在看到了。真的是有那个问题的。。。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单独挂 固态 或者 机械的使用过吗?

当然用过了,那时候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再挂了固态+机械后出现的这个问题。。。跟系统有没有关系呢?》之前也没发现这个问题,还是软件有冲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固态硬盘作为系统盘,机械硬盘作为资料盘,你这种情况与软件有关,系统分区不要过多,适当即可,建议 ...

就是这样的。只不过区我分的多了点儿。有事个分区吧,最后一个是1T的分区。难道跟供电有关系?》

网友:
硬盘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系统.数据线.电源5v是否偏低

网友:
感觉还是系统问题,重装下试试

网友:
楼主装的是什么系统,建议装WIN7.

网友(2014-08-15):
可以通过更新BIOS来提高主板的各项兼容性,同时还可以修复BUG

网友:
1.重新恢复一下备份的话现象未消除,说明硬件没问题是软件的原因造成的。2.删除系统自带软件以外的所有程序,看看现象是否消除。消除了就可以肯定是软件的原因,未消除就是系统的问题。3.升级系统补丁及杀毒软件病毒库后,全盘查杀,重点是系统磁盘。4.删除搜狗壁纸(该软件会导致系统出现各种怪毛病)。5.禁用各种GHOST系统盘安装系统,由于该种系统优化过度容易造成系统各种卡顿应放弃使用。

网友:
固件问题,很多二三线品牌的固态硬盘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什么都要品牌。质量高于一切啊。

网友(2015-04-15):
装win7 X64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