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插上尾插电源烫手

楼主(2013-11-06):
如题,不充电,不能联机,插上尾插后电源IC烫手而且特费电,不插尾插没事,但是HOME键和喇叭都不能用,哪里的问题呀,求高手,本人新手

网友:
学习一下,不懂

网友:
不充电,不能联机,插上尾插后电源IC烫手而且特费电,你这可能是尾插坏了,你换个尾插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点 这个电源 IC电池充电 电压检测 到电压的偏低后 是不是 芯片本身 发送 驱动信号 给旁边的双 开关 ...

苹果4S的是直接集成在电源管理芯片里面的。

网友:
换了尾插也是这样的,一插电脑上,电脑直报警,而且死机

网友:
J3尾插座坏会不会影响??

网友:
J3尾插座最下面少一对接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点 有些 品牌手机充电 电路是不是 PWM芯片加双 开关 控制 场管复合导通类型电路 呢

都是这样的,电子产品的都一个样的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