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网线插上无反应,网卡灯不亮

楼主(2013-11-06):
       今天来一客户,机器网线口经常插拨网线,以为网口接触不良,把针角往高翘一下还是不管用,只得拆机了。拆开直接找网卡隔离芯片,一般网线口只用的1236针角。顺着这几条线找到隔离芯片对应管角,发现16.17角通着13.14角不通。故障就这么被我找到了。这芯片内含4组耦合线圈的,一般机器只有两组想拆一个换上体积大小还不合适,所幸直接把13,14 .15角断开10.11.12角断开飞到对应的另一边的一组线圈,飞好后裸板试机,网卡灯终于亮了,此隔离芯片修这么久电脑我还是第一次修到线圈断的。

网友:
还没碰到过断的呢,这种大小的网卡隔离不好找,看来只能飞线了。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不过还想请教一下这个隔离芯片内部电路图,内部的耦合线圈是怎么一回事?我看图片好像是这样飞线的吧:1-10、2-11、3-12这三对相连,怎么断线呢?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这与网卡的哪几根线是对应的呢,整体都有点不太明白其原理,希望指导!谢谢!

网友:
内部就线圈耦合,知道老式变压器吧,220V变9v这种铁芯变压器,是把网线传过来的交变信号通过线圈耦合到另一组线圈,这样是防止强电脉冲直接进网卡烧芯片的,也有抗干扰作用。

网友:
白白的问一下楼主怎样测量耦合线圈两端是否正常呢?我用二极管档试过根本测不出来呀!测正常的网卡隔离芯片也是显1无穷大呀!其实一早就留意这个了,所以心中有疑问.刚好遇到楼主,可否讲解一下,谢谢,楼主说的通难道就是指同一线圈对应的两端脚位应该相通吗?不解

网友:
楼主焊接技术可以,一看就是大师傅。收藏了

网友:
哥们  这个叫网桥啊   很多坏的啊

网友:
直连的话,会不会外部电平过高,直接烧网卡芯片

网友:
楼主焊工了得啊,佩服啊。

网友:
找个相同的网桥换上看看。

网友:
没看懂。楼主再解释下呢

网友:
16脚你是飞到那里的?做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