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双显卡的电压这么看?

楼主(2013-11-06):
求大哥帮下忙  如果是双显卡  怎么看集显的电压和独立显卡的电压 从哪里看             双显卡的话 独立显卡电压从电感就能看 但是双显卡的集显电压从哪里看

网友:
学习一下,我也不知

网友:
Intel 双显卡的核显一般是cpu供电芯片直接输出或额外加个芯片如adp3211 之类提供核显供电电压,图纸上一般用vcc_gfx_core 一般在cpu周围大电感上找就行了

网友:
你指的这个核显就是集显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