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关于待机和强制关机

楼主(2013-11-06):
我手上有块T40的板,今天测量时无意间发现3AUX在强制关机后就不出了,想请教各位正常待机状态和强制关机状态在供电和信号方面有哪些差别?
强制关机

网友:
没有人能讲解一下吗?

网友:
关机状态:待机电源(aux)就没有了,如果电源没有拔掉,待机电源(always)还在。
待机状态:待机电源(aux,always)还在。

网友:
那么就是说它们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待机是S5,那么强制关机就是S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