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双敏的UN78AX奇怪故障

楼主(2013-11-06):
触发不开机,量了下3.3V和1.2V都正常。按了下桥触发了一下,但是手一松断电了。
桥虚了,BGA上。
做完还是不触发,试着强制上电,可以正常启动。(前提是必须触发过)
手摸晶振附近时候触发过两次(总共未触发N次)。用示波器看25M正常。(测了两次晶振)
最后无奈了,找了块废板子换上晶振,正常了。

求解。为啥呀,示波器看着正常呀。

网友:
可能只是不良

网友:
一般遇到不触发的板子首先第一步就是摸晶振,如果能开机,你懂的!

网友:
晶振不良,你懂得。

网友:
一般维修恩路就是先易后难,换晶振多简单呀。

网友:
我修不触发,拿来就先用烙铁触绿线焊点。触发后,就分根线OK

网友:
晶振不良呀

网友:
我遇到过好几回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怎么触呀??直接接地??

罗铁头本身就有电。在不触发的时候可以先用罗铁头接触绿线背面的触点,如果可以触发跑马,就说明5V下拉电路问题直接飞线。如果可以触发不跑码说明IO线路或南桥线路有问题。如果没有反应,当局待机线路短路或断路等,这些都是维修经验,如果有用,给个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