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掉电维修续

楼主(2013-11-06):
机型HP511   故障插适配器自动上电,电流到0.14掉电在自动上电无限反复
  前段时间发了一篇关于HP511掉电的主题,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4804-1-1.html主要维修思路是利用英业达的大于门查找缺电部分。今天这个本本返修了,心想不应该啊,难道我换的51124也快到寿了。按照原来的思路,本来以为是秒杀的,结果发现完全换了一个故障。
   首先拆机,掉电嘛,猜想要么缺电要么短路,按照之前的思路摘掉大与门比较器U4.

使U4的7脚只受上拉供电+V3S影响永远为高电平。结果发现依然掉电,看来并不是U4损坏或某电感缺电和短路造成,而是比较器的1脚或7脚根本没有得到上拉供电,实际测量U4焊盘1脚电压3.3V。7脚电压为0.54V,看来是+V3S没有送到,找到+3VS的产生方式,为Q39导通将+V3A转化为+V3S.

Q39的1256脚有3.3V,4脚为0.54V,看来Q39没有完全导通或者被Q41导通拉低。测量Q41没有导通,再测量Q39的G级只有0.9V左右。他的G级受控于GATE_3S,找到R430发现他的1脚为19V,2脚为0.9V,难到这个电阻变质了,在板子上测量阻值为98K,阻值并没有变大,看来一定是后级被拉低了。测量R430的2脚对地阻值正常,看来不是短路,而是被某原件钳位在了0.9V。看R430的2脚都去了哪些地方。Q39和U7015。拆掉Q39依然被被拉低,在拆掉U7015,

电压不在被拉低,看来是U7015坏掉了,换个新的U7015并重新焊好U4,可以开机进系统了。本来以为可以交工了,测试了一会发现经常死机,死机的特点是可以进行刷新,但是桌面所有程序无法打开,长按开关键,依然无法关机。反复测试了几次,有的是在LOGO处就卡死了,有的是在系统读条的时候,有的是在开机十几分钟后。进安全模式依然死机,排除软件问题,根据以往经验这种问题往往是南桥内部某些信号短路所致。换掉南桥故障解决。哎,这个机器问题怎么会这么多,仅仅一个礼拜三个原件接连损坏.。

网友:
好复杂啊,学习啊

网友:
问题确实挺多的,佩服楼主的耐心!

网友:
楼主经验不少啊

网友:
学习了,楼主经验丰富,思路清晰,技术精湛,文章精彩。

网友:
谢谢分享,最后死机的问题,是要根据经验来判断是南桥的问题了?这个我还不敢下决定,没经验,没理由,呵呵,学习了!

网友:
收费多少呀

网友:
u7051是个什么芯片了?

网友:
这方面还看不懂,学习了

网友:
的确是复杂 佩服楼主 学习了

网友:
高手啊 努力学习啊 啊

网友:
    高手,对我这个新手来说,太复杂了。哎

网友:
    这机子问题怎么那么多

网友:
搞懂电路的来龙去脉,就觉得简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写得一手好文章  学习了 希望楼主以后多发这样的让我们涨涨经验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只有一个人加分啊,这些人都是看了贴不加分的,晕!

网友:
楼主高手,思路清晰,小弟受益匪浅!

网友:
这个机器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A:
不能用BIOS和南北桥的思路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哦。

网友:
这个机器 51511容易坏,但是楼主遇到几个问题,实在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BIOS和南北桥的思路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哦。

那给点建议吧

网友B:
楼主可真有耐心,想问一下什么是大于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真有耐心,想问一下什么是大于门啊

就是N多个好信号汇聚到一起成为一个好信号 只要一个不正常合成的这个好信号就为低,

网友C(2014-12-01):
拆掉Q39依然被被拉低,在拆掉U7015,, LZ U7015是给显卡供电芯片可以拆了以后上电测试么~我有一块主板掉电~但是不敢拆了 上电~

网友:
漫漫维修路啊,好好地向大神们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真有耐心,想问一下什么是大于门啊

大于门应写作大与门!即HWPG信号。是广大代工的主板的PG汇总信号,把几项分总供电的PG连接到一条线,最后提供给EC,其中一组不正常都会导致HWPG被拉低,EC动作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Q39依然被被拉低,在拆掉U7015,, LZ U7015是给显卡供电芯片可以拆了以后上电测试么~我有一块主板掉电~ ...

你可以拆掉U7015,但必须拆上管后才能上电测试!

网友:
有技术,学习了。

网友:
好老的板子了

网友:
见识楼主这两篇文章,都很精彩!思路清晰,技术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