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45 44 的几种可能,记录下,3C 不过LOGO

楼主(2013-11-06):
跑45  44  可能是内存不过,记得之前修过一块板,测得内存条件不满足,跑这个代码。。。。。。。。。。

还有几片是刷BIOS 就跑过了。。。。。。。

3C 都是档LOGO      多为外设,或南桥              前天修到一片是声卡坏,拆掉,跑过3C  亮机

===========================================================
还有其它情况,或者不对的还请各位  回复指正。。谢谢

网友(点评):
你终于捨得拆声卡。。。。。

网友:
好多人卡LOGO的

网友:
跑45好像是乱码,换IO刷BIOS看看

网友:
长见识 参观者

网友:
不一定  , 我觉得看主板测试代码,不一定准,仅仅做个参考

网友:
外设也会导致卡LOGO!!! 擦啊  我以为都是南桥导致的  好多片都不修~!扔掉了

网友:
不能绝对看诊断卡代码

网友:
BIOS不一样跑的代码也不样!诊断卡也就用来参考下!不要太依赖

网友:
一般不过LOGO 的  声卡。 网卡短路 .南桥  ...

网友:
跑45 44很多都是卡内存``以前修内存的时候卡这个代码很多`所以了很熟悉了`再下就到26 25`显卡``

网友:
我的现在是跑 45  没有思路了  雷击主板   刚刚换的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