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E40客户自己清洁风扇后机器指示灯闪一下灭

楼主(2013-11-06):
      客户拿来一台IBM E40笔记本,因自己拆风扇除尘后装回机器就打不开了。直接跟客户说主板问题留机检测。这机器本来毛病不大有点绕远了,心想估计是客户拆装时把某个小元件碰掉了,自己看着风扇找了半天实在看没找到。没办法还得拆机了,拆开后,加电瞬间测试3V 5V都正常,其它几个电感瞬间也有电,测到图中大电感处时,发现瞬间几乎没有电0.2左右就没了。正好还是风扇这块的。测了MAX8792的VDD,EN,REF,BST瞬间电压都有,测到ILIM时没有一点反应奇怪了,REF有,ILIM应该可以从这里分到电压的,这个角的功能应该是输出电流控制的。顺着线路找发现竟然没PR182 64.9K的电阻。后来从料板上找了一个65KB的换上机器顺利打开了。没有图纸光看这焊点真有点眼花看了半天没有发现掉件的。

网友:
还真是仔细,1.05还是1.5V的供电。。。请问楼主

网友(点评):
估计是显卡的

网友:
所以咱们要练就火眼金睛才行

网友:
修东西要细心啊

网友A:
楼主你收了多少银子

网友B:
谢谢分享,但是在实物板上怎么没有看到PR182这个电阻的标识呢?这个要怎么找对位置呢?不是要点位图吧。

网友:
没有耐心 和 细心 都难发现

网友C:
左上角 H
表示H区。

网友:
这个电阻本来是有呢还是没有呢----难道是客户自己拆机的时候碰掉的吗???

网友:
原来H就是隐藏的意思,难怪我也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上角 H
表示H区。

这个H区跟电路图上的电阻有什么联系呢?小弟真心不懂,望指教!

网友:
楼主眼力真好,师傅也叫我每次修板子之前要仔细观察一下板子,任何地方都不能放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但是在实物板上怎么没有看到PR182这个电阻的标识呢?这个要怎么找对位置呢?不是要点位图吧。

对,就是H区,在内存槽贴纸下面有标识图

网友:
是显卡供电芯片的辅助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收了多少银子

收了280元,嘿嘿

网友:
肯定是客户碰掉的   这种很难发现的

网友:
要细心些看看。

网友:
我找了半天.怎么还没找到PR182  啥眼神儿啊

网友:
一个电阻收了280,兄弟狠啊,分享下经验,如何跟客户沟通的?

网友:
没看到,楼主是真功夫啊。

网友:
按图索件,就是好修,好眼力。

网友:
时序学好了,就是好。

网友:
这都能找到,没功底还真不行!

网友:
还不错,这么小的东东都能看见。

网友:
焊在板上焊得那么结实的电阻     清灰就碰掉了    貌似不可能 额!

网友:
小原件最难找

网友:
之前碰到过类似的   不过一拆一装好了

网友:
楼主厉害,看板不怎好使,有些脚位没有,掉没掉也不清楚

网友:
这是个过流保护电压么?我一般都只注意芯片的工作条件电压。像这种反馈啊。保护之类的研究很少。LZ知道过压欠压,过流这些保护的原理机制么。如果知道。烦请解读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我找了半天.没找到PR182。。

网友:
还真是仔细,1.05还是1.5V的供电。。。

网友:
客户用什么刷的,那么用力,电阻也被刷下来了,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收了多少银子

牛B,修这样的机最爽!!收那么多,LZ是在电子城开店的吗?

网友D:
师傅:我想咨询一个问题,你们遇到笔记本开不了机的时候刷BISO是不是把BISO取下来用编程器去刷啊?

网友:
细心有时候能省很多时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师傅:我想咨询一个问题,你们遇到笔记本开不了机的时候刷BISO是不是把BISO取下来用编程器去刷啊?

不能开机也只能用编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