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装系统

楼主(2013-11-06):
首先说说PE,目前市面上有很多款PE,用什么的都有,有人说,PE最重要的是体积小启动快,我不赞同这个说法,体积小肯定是能省掉部分加载时间,但是牺牲的就是兼容性,所以本人喜欢用IT天空的U盘装机助理,虽然体积稍大,但是启动成功率绝对最高。
然后说说硬盘工作模式问题
很多朋友都知道SATA硬盘的机器,特别是笔记本,安装系统的时候如果硬盘工作模式不改为兼容模式(IDE)那么就会在还原完GHO镜像后启动安装程序蓝屏,或者重启的时候读不到硬盘引导等问题,所以久而久之,许多人就养成了遇到这样的机器,先改成兼容模式再装系统的习惯,这里我想说的是:AHCI的出现,是为了提升硬盘性能,当然可能有的电脑体现的并不十分明显,但是根据经验,开启AHCI情况下安装完的系统,明显运行比,兼容模式稳定,且开机速度硬盘读取速度都有提升,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开启AHCI模式后系统在遇到不正常关机后出现系统引导损坏的几率明显变小,其实AHCI之所以蓝屏,和读不到硬盘,只是因为系统镜像里没有包含AHCI硬盘驱动,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在PE下还原完镜像不要马上重启,用SkyIAR打上硬盘驱动之后再重启,只需要那么十几秒的时间而已,这样就不会蓝屏了。
然后还有,现在大家都喜欢用GOST的系统,当然省事是肯定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GHOST的系统根本不存在什么纯净版,所以遇到一些难装的电脑,失败以后不要一味的去换系统,可以尝试用MSDN下载的原版镜像进行安装,这样安装的成功率基本可以达到100%,现在我装WIN7和WIN8都是用原版镜像安装,虽然要手动激活麻烦点,但是换来的是稳定性 和兼容性 成功率大有保障。以上只是个人观点,欢迎大家交流探讨。

网友:
实用就好。。。

网友:
关于打硬盘驱动,,我是学到了

网友:
只要实用就是好的

网友:
搞不懂  学习了

网友(2013-12-21):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不错,硬盘驱动只有装xp才会,win7 win8都不用了。

网友:
一般现在的系统镜像都内置AHCI驱动,释放之前打开AHCI模式就行了.反正就是GHOST完成之后,模式是IDE的释放之后就是IDE,模式是AHCI的释放后就是AHCI.

网友:
        原版自己用还可以,如果给用户装原版不是很麻烦吗?费力不得好,有些用户,用不习惯原版的,也不会用系统自带的优化清理工具,用第三方的什么优化之类的软件,用什么国产的杀软几下就把系统搞烂。还是装机板的好,用户随便怎么搞,想怎么搞,就怎么槁。
       听说有些用了十几年的电脑,电脑自动更新都不知道是怎么一会事。可能是他们是用第三方软件来清理、优化和打补丁,修复漏洞吧?所以根本就不习惯用原版的系统,还很麻烦的,有时关机还要等半天,有时候还要重启,用原版的都知道,自动更新后,有提示,不及时处理,到时间就会自动重启,关机时还要更新配置。
      个人觉得自己用原版,给别人用装机板,省得麻烦。

网友:
创新系统不错axx89

网友:
这个还要好好学学,对这方面不是太精通。

网友:
关于硬盘驱动学到手了!。。

网友:
不错的总结,谢谢楼主及楼上各位的经验分享

网友:
客户装机的话,以快速稳定为主,实际上,GHOST系统在很多时候比原装系统好用的多

网友:
有道理!
GHOST不叫装系统,只是一种恢复方式。用原版一步步安装再激活并打驱动,才是微软所谓的装系统。

网友(2014-04-07):
学习了  有机会 得深入

网友(2014-06-21):
小小白,还不会装系统的路过

网友:
楼主你在推销你的U盘装机助理吗?

网友:
机械硬盘的话,用ahci作用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