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买的驱动板怎么没有mcu程序?

楼主(2013-11-06):
一个客户拿过来的时候用几分钟一灭,我也不怎么会修,就整套板买回来居然不亮机,拔掉vga线就会显示无信号,后看对比一下老的板,这片板只有一个8脚dc-dc的ic,老的板有两个。新版又一个8脚空位是不是没装mcu

网友A:
不会吧,分辨率太高了吧

网友:
能有无信号提示说明MCU里已有程序,可能不适合罢了

网友:
但是看不到8脚ic,怎么刷?
有点分辨率可以改线吗?

网友:
2025L的 要自己写程序 ,而且只能上20以下的屏。

网友:
用几分钟一灭的话,你检查高压板和灯管啊,换驱动板干嘛

这种情况灯管引线,特别是上部灯管问题

网友:
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
晶振旁边的芯片里面就有MCU的MCU不一定非要在八脚芯片里

网友B:
这真是不会修的.瞎修

网友:
我认为是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程序的问题  刷个程序就可以了啊

网友:
有无信号提示说明MCU里已有程序,看分辨率有没有设置好

网友C:
呵呵  万一灯管坏了   楼主的这一套搞上去现象依旧

网友:
楼上的都说了,不亮机应该是你的分辨率跳得不对,之前用几分钟就灭那应该是高压部分问题,有可能是灯管,保护了

网友:
驱动板上的 跳线、、

网友:
这个是很明显的bios  问题  重新刷程序肯定可以好   MCU程序一般都是   MAX或者华邦公司的

网友:
拨掉信与线提示无信号,接上显示不正常那就是程序的问题,要用液晶编程的写,你买板的地方应该知道的

网友:
几分钟 灭看看电压真不正常啊  12V 5V 3V

网友:
程序装在rtl2120l内的,你当然看不到8脚片片咯

网友:
应该是程序不对   从刷个程序    就像你说的那个问题怎么会是驱动板问题呢   不是高压 就是灯管

网友:
我估计你是白买驱动板了,强烈怀疑高压板,能不能说说具体情况?

网友:
这个是板不是外挂的ROM,所以你可以自己写一下程序。

网友D:
是啊...在这里混连个显示器的高压问题居然把整套的板换完...只能说楼主从来就没认真看过坛里 的经验贴

网友:
应该是程序不对 驱动板的问题 问问商家吧 看你买的支持哪些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用VGA线线刷的。你有显示器编程器吗  像我就是EP1130B

没有显示编程器,主板的可以吗,新买的电源板没有mcu程序,vga线刷的编程器没有?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在这里混连个显示器的高压问题居然把整套的板换完...只能说楼主从来就没认真看过坛里 的经验贴

我都没学过显示器,知道显示器就两样东西,所以就一起换

网友:
这块板应该是通用驱动板需要自己刷写相应程序。该板是比较早的通用驱动板,是双芯片板,MCU在晶振下面那个芯片就是。

网友:
换高压板还是一样故障,灭的时候连指示灯一起灭?

网友:
这种情况灯管问题居多,引线烧脱,特别是上部灯管问题

网友F:
用通用版点屏就行。不过你的问题不是驱动板,是高压或者灯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通用版点屏就行。不过你的问题不是驱动板,是高压或者灯管问题

换高压板了,还是灭掉,灭掉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也灭了,是不是电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分辨率太高了吧

你这头像太屌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真是不会修的.瞎修

那你说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万一灯管坏了   楼主的这一套搞上去现象依旧

灯管如果坏了的话,为什么会亮几分钟呢?

网友:
开始10几分钟不出问题,过了10几20分钟就开始一分钟一灭,先说明不是屏保问题,也不是休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