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式机显卡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3-11-06):
求台式机显卡的维修思路,忘高手指点?

网友:
1、检查外观看有没有掉件
2、查主供电、显存供电、接口供电
3、打A面数据线阻值一致,值偏低芯片坏、无穷大芯片空焊(线路断)
4、打耦合电容阻值值一致,值偏低芯片坏、无穷大芯片空焊(线路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