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4不开机驱动板问题求个MCU

楼主(2013-11-06):
最近好几个板子都是不开机,电压都有就是不开机求个MCU试一试

网友:
这个程序不好碰,建议直接通用板替换。

网友:
既然有几块,哪你淘宝问问有没有这个程序,没有就买一个原装驱动板,然后把程序备份下来

网友:
直接换解码板,利润高点,你不换东西收他50他都嫌你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