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_PWM信号的作用

楼主(2013-11-07):
机器型号是HP CQ40 ,板号是LA-4103P  ,经过验证,INV_PWM断线会影响到BKOFF#背光开启和DAC_BRIG亮度调节信号都为低,导致暗屏,但不知道原理,求大神解释。

另外,不插屏线的话,主板屏线接口INV_PWM   BKOFF#  DAC_BRIG 这3个信号都为低电平,插上屏线的话,飞线测了下BKOFF#这个信号变为高电平了,其它俩个信号没有测,因为正好屏线压住了,不好测,应该也为高电平,也就是说,只有INV_PWM为高时, BKOFF#  DAC_BRIG 才为高,  INV_PWM为低时,BKOFF#  DAC_BRIG 也为低。

网友:
图纸: HP cq40 INTEL独显

网友A:
楼主是来赚下载分的吗?要别人帮你分析,你上传的图纸也不能要下载分啊

网友:
  看到图纸我笑了

网友B:
INV_PWM是19V的吧!!

网友:
我想是EC控制亮屏或者不亮屏。也许是EC检测到有接屏了那就亮,没屏那就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来赚下载分的吗?要别人帮你分析,你上传的图纸也不能要下载分啊

这个是系统默认要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V_PWM是19V的吧!!

INVPWM_B+是19V

网友(2019-11-25):
13年的帖子竟然都跑出来了。INV_PWM是亮度调节吧,楼主把背光开启或者屏供电跟亮度调节相连试试呗

网友:
2013年的被挖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