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分区出错,用DISKGEN重置了但仍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3-11-07):
笔记本电脑本来是好的,无意启动了U盘系统后开机,发现好几个区不见了,一开始用别的软件扫描恢复,由于时间太久中止了,后来直接分区格式化,但问题还是没法解决,安装好启动那时总是到正在启动WINDOWS就停了,用DISKGEN重置分区表选自动方式但解决不了问题,手动发现好多个分区,大概也有几G,现在不知有什么方法修复使硬盘能正常使用,请教!

网友:
直接低格一下试试吧

网友:
还是找个懂的看看吧!光听别人说不行的。

网友:
删掉所有分区,重新分区格式化再装系统

网友:
...重新分区,装个系统

网友:
删除分区,重建分区及分区表,及引导文件都一个样,就是跳不过那个槽

网友:
MHDD扫描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坏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