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像e40打黑胶的显卡,第一次是加焊还是重植?

楼主(2013-11-07):
碰到像e40打黑胶的显卡,第一次是加焊还是重植?还是直接换。。。

网友:
这个显卡千万别往下拆。很容易拆费的 。也别做BGA容易爆浆。我一般直接用风枪对着芯片吹一会就好了。

网友:
加焊怕短时间返修。。。

网友:
这东西这么脆弱,能修?

网友:
温度控制好了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风枪吹一下返修率很高

网友:
事实证明,其实用风枪加热也能修复,因为是灌胶的,所以芯片和主板之间的锡珠脱焊的几率很小,而是核心晶圆和显卡基板之间的锡珠脱焊了,所谓的加焊重植只是治标不治本,相对来说重植后能坚持的时间久点,加焊次之,加热最不保险,但是灌胶显卡除非换改良,否则保险起见可以直接用风枪加热一会儿,运气好的能坚持几个月,运气不好的几天就返修……

网友:
用风枪吹一吹能坚持1个星期就不错了,我这里都是扒下来重新植球的。现在都是质保3个月,不能糊弄

网友A:
这个机器显卡不好弄啊 !  求高手赐教,屡试不爽啊 !  直接  加热     拆下重植  换显卡都没搞好(确认没掉点)

网友:
用锡纸包好显存就好了。

网友:
上次朋友的一块E40  风枪吹下亮了,关机又开不亮了   因为是朋友嘛,果断让他换主板了

网友:
小心呀,加热会爆珠,取下会掉点。这个修的是一种技术。

网友:
加焊肯定是不保险的,
如果楼主有信心就重植球吧

网友:
这种带黑角的显卡 真是不好搞啊   屡试不爽啊

网友:
第一次我一般先加焊,加焊不成功再考虑换

网友:
修这种机器我一般都事先和客户说好的··风险性很大··先加焊·不行话直接换··像这种黑胶的温度一定要把握好·要想换的话··肯定要先让芯片预热··二次加温比较容易取下··温度控制在260左右

网友:
重换芯片时间长间,报价高点没有那么可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显卡不好弄啊 !  求高手赐教,屡试不爽啊 !  直接  加热     拆下重植  换显卡都没搞好(确认没掉 ...

这个机器换显卡后 一般要重新置现存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