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217V+显示器,屡烧高压板驱动管,主控是ta9687GN,实在没有头绪了,求帮忙。

楼主(2013-11-07):
一台网吧用的AOC 2217V+显示器,开始是上电屏亮一下就保护,检查发现无电容鼓包,用代用灯管也是亮下就黑屏,测量过程中不慎短路,将AO4620击穿,同时也将ta9687损坏,从网上购回ta9687后,再用FDS8958更换4620后,故障依旧,更换高压包也无效。试着去保护,有轻微的“吱吱”声,结果工作不到20秒钟,FDS8958再次击穿,测量负载的电容无短路,实在没有办法了,求助各位朋友帮忙,谢谢了!
实在不行,只有更换整个电源板了,那点可怜的修机的利润都被卖元件的JS和快递吞食了。

网友:
别用代换的,用原型号试试

网友:
学习中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开机时钟复位 -5 严禁灌水

网友:
把原高压板12V断开,外接万能高压板~

网友:
5楼给了提示,就按照测量一下

网友:
你好,感谢你的帮忙,已经测量过了,这两个是稳压二极管,测量均不短路。客户急着要用,所以实在没有办法,只好买了一块电源板换上了。换下这块电源板,我有时间再慢慢研究。

网友A:
楼主研究有结果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研究有结果了吗?

你好,感谢回复,试着把电源板上所有的电解电容全部换掉了,就维修好了。
但是这些电容,容量测量均正常,奇怪。

网友(点评):
你没有在带电状态下测量高压板的供电电压。同时还要测量加电后+12 V的空载电压,对比和带载状态下的差别。这个差值越大,说明滤波电容失效可能性越大。

网友:
电容溶质不够了吧!!!!

网友:
直接换个高压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研究有结果了吗?

很多电容都看不出坏了   但就他的问题   就像长城的驱动板那两个滤波电容

网友:
有必要连电源板一起换了吗?改个高压不行吗?还便宜

网友:
汗,这玩意现在利润太低

网友:
直接改一个高压板不就型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