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宏基kal90进桌面十几秒后掉电

楼主(2013-11-07):
在论坛很多人都在说NEC电容问题,我也第一次见这种nec,型号为0E907,先求助下,看看有人遇到类似的问题么,这个电容容易出问题么。有图片如下:
桌面

网友:
百分之九十,用美工刀一层一层的刮,别用风枪,容易搞虚焊cpu座

网友:
这个电容很容易坏 先换掉吧

网友:
99%电容问题,用美工刀刷刷 刷 几秒钟干下来,很快,不要用热风枪干,

网友:
这种电容最容易坏了 换还不好换烦死了

网友:
先把大电容改了看看 反正改了不好 机器也不得坏。。

网友:
果断大电容啊

网友:
多数是它问题啦

网友:
这种NEC电容 东芝和三星的 都有 遇到这种情况 果断换掉 用4个330电容并联起来

网友:
我遇见过、、、拆掉 并上4个 330的就行、、、、

网友:
楼上的确定? 还是美工刀吧,我用风枪已经搞坏一次了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遇过

网友:
对的 都通病, 去看我维修的 帖子. 好象一样的问题

网友:
真接把这个电容换了就行了,十有八九都是它的问题

网友:
那我果断的发芯片了啊,不过我是第一次拆啊,还请老大们 指点下啊
无上感激啊
我还有个差不多问题的本子 是DELL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8906-1-1.html
进系统后,有时候掉电 有时候不掉电啊 大神有遇到的么 是 DELL的 ft02
无从下手啊,望老大们指点

网友:
用美工刀怎样刮啊

网友:
学习楼上各位的经验了,以后遇到这类问题先看看是不是nec电容引起的。

网友:
把电容丛上往下刮,是刮电容,不是刮主板,也就是把电容破坏掉,来达到拆下电容,不伤主板
dakuchar
这得刮会了。。。几秒是怎么办到滴!!!
详情

网友:
会修笔记本的人都知道。

网友:
直接拆了它换上四个330或者470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