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3-11-07):
ACER1916w显示器电源有15v  和5v输出电源板一直吱吱响 显示器黑屏无法显示

网友:
吱吱响可能是高压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
有电压,在看看3.3开启有没有  有的话就高压坏了

网友:
高压板换个新的试试,反正换板子又快

网友:
先断开负载再测就会发现问题的

网友:
电源板到高压板的供电线路接线外接高压板,并把原来的高压断开

网友:
电压正常吗?12v。5v

网友:
这应该是高压没工作

网友:
有漏电啊,先把高压包换了,还有响的话,就把大电容换了。

网友:
用代换法  先确定是什么板的问提

网友:
有可能是脉冲变压器虚焊了,补焊一下也许就好了。

网友:
把电容全部换掉,试试

网友:
看是变压器这边响不是高压包这边响,如果是变压器这边,那还是电压问题,高压包这边,看灯管线有没有打火,或高压包坏

网友:
把电容都换了 把机子装起来看还会不会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