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换灯管

楼主(2013-11-07):
从屏幕里伸出四根线,上面两根粗线,一个是数据线,一个是连接升压电路板的电源线;另外两根黑白细线则是无线网卡的信号线,连接到主板的无线网卡上两个卡口上。

拆卡屏幕之后可以看到升压电路板(下方右侧绿色PCB板部分)

升压电路板左侧是连接主板的数据线,右侧是连接灯管的电源线,拔下红白两根电源线

继续拆,拿下液晶面板,灯管就在液晶面板背面底册靠近红白线的地方

面板背面,灯管就在下方的金属灯罩中。背面中间的宽的线即为屏幕和主板的数据传输线。

拆下金属灯罩可以看到灯管

红白电源线是焊接在灯管上的,且有绝缘塑胶帽套住,因此要换灯管必须要有电烙铁等工具将新灯管换上。笔者并没有这些工具,于是把新灯管和电源线拿给修手机的师傅焊接了一下,只要电焊笔轻点一下即可,不要焊的太厚,否则长度太长放不进灯罩。记得套上绝缘帽。

新灯管焊接好后不要着急装好,先测试一下能否点亮。将电源线接上升压电路板,在将升压电路板的电源线接到主板上,开机。

返回安装好。

网友:
我到现在师傅都没敢让我换灯管,害怕我弄坏了

网友:
讲是很容易  要看拆的

网友:
这样换灯管  我们新手就算换好了  也很容易漏光的   还是要用黑色胶布粘好

网友:
我是这样换笔记本灯管:把灯管两端的东东去掉后,灯管抽出来(小心别弄断了),还有热缩管、防震套不要忘记安了

网友:
没有看到照片,遗憾,努力了

网友:
楼主换灯管的方法论坛有很多了,而且你这个方法不是最佳的,6楼的兄弟那个方法我们常用,安全,现在都把灯管仍了换LED和恒压条

网友:
y有文但是你没弄个图啊。

网友:
楼主换灯管的方法不是很好,容易漏光的。把灯管抽出来,不容易漏光。

网友:
笔记本的好换 显示器的亚历山大

网友:
参与一下~经验积累。

网友:
6楼的经验不错

网友:
笔记本换灯管还是抽出来最好。只有当反光膜损坏,脱落等必须拆开时再拆开。要不费时费力,客户还不满意。

网友A(2013-12-26):
笔记本换灯管一定要小心,否则会赔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换灯管一定要小心,否则会赔钱的

最简单的换法是把两边弄开,把灯管抽出来,这样很安全,也不跑光

网友:
6楼  简单 安全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