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一体机屏显示故障

楼主(2013-11-07):
正面看起来。有点雾蒙蒙的感觉。感觉像是蒙了一层雾一样。侧着看能感觉正常!不知道这种是什么问题?

网友:
路过,表示没遇到过!@!!

网友:
屏电路板上缺一路电压

VGL还是VGH来着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显示屏是否大拆过,里面有很多层的!除了液晶玻璃层,还有7层薄膜,其中有两层白色不带纹路的薄膜,两层白色带纹路薄膜,两层透明薄膜,一层带橡皮边框的薄膜。这些薄膜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止液晶面板的光线可以从单一方向透出,保证光线在射到人眼时的强度

网友:
没见过程

网友:
直接换屏,一换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