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3-11-07):
IBM T 60,待机电流0.025,触发后电流跳到0.4几(只跳一次)后,立刻掉电到0.01,不可再次触发,必须拔插头再次插入才可再次触发,请高手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A:
先大概看看主板什么情况啊 然后测点重要的东西 然后再想思路 我也是新手

网友B:
楼主还是跑跑电路吧,看看上电瞬间都有啥电压没出来,,这问题可要慢慢一点点的找。

网友C:
可以把上电电路分成几部分上电(例如,先不让CPU电源工作),看那个电源或时序控制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大概看看主板什么情况啊 然后测点重要的东西 然后再想思路 我也是新手

多交流,共同进步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跑跑电路吧,看看上电瞬间都有啥电压没出来,,这问题可要慢慢一点点的找。

掉电太快,怎么才能测出来哪里缺电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上电电路分成几部分上电(例如,先不让CPU电源工作),看那个电源或时序控制不对。

请问如何分成几部分上电,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看上电时序,对比一下看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找找短路吧,看下各大电感